T42 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源灯闪一下又灭了(已解决)

楼主(2009-06-19):
拆机目测没有明显进水或者烧坏的元件,就现象来看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先测主要供电的电感,都正常那应该是各电压转换后才会出现问题的,继续排查,3B正常

5B正常当测1.5B这个电压是发现阻值为0,OK 找到问题了

打开点位图,发现这个电压既到北桥又到南桥,又发现1.5B给南桥有两处供电,用个R738的0欧电阻格开的,这就简单了断开电阻看看南桥这边是否有问题,哈哈果然是南桥击穿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方便。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进水。。就不一定哪地方了待机要正常的话看看这几个用电大户怎么样。要实在不行。。就底往桥上想了

网友:
只可惜,不是所有的机子都有点位图的。楼主思路明朗,赞一个!

网友:
有了点位图的话,每路电的走向都很清晰,可要是没了那东西,就得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你说进水的机器南桥易坏呢?可以说说你的经验和思路吗

网友:
..应该是因为待机电压吧!

网友:
恩,因为SB的待机电压,LZ高,我只知道查电感看短路,没想到,转换后的电压还得查得那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点位图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
楼主说的3B,5B是什么意思呀,可否请教?

网友:
3V5V待机电压。SB是南桥

网友:
笔记本修理的较少 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