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 asrock AM2 桥NF 6100 -430-N-A2

楼主(2009-06-19):
就上面这个垃圾主板 4个串口都不认 CMOS设置没问题 其他的一样用着没问题 IDE也正常 装系统上网 一切正常 没辙了 由于是单桥 线又直接进的桥 本人很菜 望高手给支个招 谢谢

网友:
发个帖子扣了20多分了啊 有高手给指教下吗 以前没这么费事的 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
查下桥附近的25M晶振有没有波形,没有示波器直接换一个晶振,不行就换桥,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
http://user.qzone.qq.com/438717549/infocenter?ptlang=2052 发不上照片 这是QQ空间照片的连接没有病毒放心

网友:
支持LS的说法。只能先按照这个方法来修。

网友:
可是用IDE口装系统 上网 什么也不耽误啊 就是检测不到SATA上的 任何东西 (光驱 硬盘)

网友:
没办法 换了25的晶振 还是不认SATA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没办法 换了25的晶振 还是不认SATA 其他一切正常
引用 网友A:

6100-430这个桥部分功能损坏是非常正常的。一个USB口不好使。IDE。SATA。等部分功能不好使。桥坏我都修过。

网友:
今天静下心来测量下周围的电路 发现一个5V左右的电压经一个103电阻就没电了 为什么啊 电阻换过 无果 103另一端有5V左右

网友:
也不一定是桥,像有的主板有专用的SATA控制芯片,我也修到过。情况差不多,跑线路发现SATA控制芯片没有主供电,边上有个N201坏了换下开机OK

网友:
换桥 对于只有风枪的小店来说不可能了 看来只有用着IDE口了

网友(2009-07-23):
发现一个5V左右的电压经一个103电阻就没电了 .....103另一端有5V左右
~~~~~103没电了一端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那个电阻不是接地的?如果是接地肯定就没电了,还是SATA的控制模块是集成与南桥或单桥里面的,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IC.只不过集成与BGA里面,重点查查SATA CLOCK和DATA是否正常,BGA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块MSI K9N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的,换了NF6100就好了(收100两银子),看样子这桥很容易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