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一亮一灭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19):
品牌:清华同方
型号:TGJ-5L61B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屏每秒亮一次,电源指示灯同时闪烁。
维修过程:
1、检查5V、12V电压:用万用表测量5V和12V电压,发现电压间隔性地波动,说明电源负载过重产生保护;
2、将控制板与电源板(含高压)的连接电缆拨下,电压正常,屏不亮;
初步判断为灯高压部分短路,继续作以下检查:
检查升压电容和三极管,发现升压用三极管的三极之间电阻为0,说明升压电容或三极管击穿了。拆下两个三极管检查,发现一只C5706三极管已经击穿,更换后一切正常。
一般来说液晶显示器出现这种电源指示灯和屏幕一闪一灭的故障,9成的可能是灯管升压供电电路有故障,只要检查高压电容和相应的三极管是否损坏就能解决。
附图:[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注意换完C5706后要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2009-11-1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何要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
如果想降低返修率,最好将这一路高压的部件全部换掉

网友:
全部换,还不如直接换高压板了

网友:
我好多三星十九寸的都是这个鸟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建议好,我第一次看到。

网友:
电容爆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0-04-14):
我修了一台优派的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三星显示器坏的最多的就是二次电源部分的电容起鼓,还有就是高压部分的8脚IC会坏。都会导致电源灯闪或不开机。

网友:
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