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鼠口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键鼠口在CMOS设置程序中可以用,但是再往下走就不能用了,在DOS跟XP下都不能用,连光驱启动后也不能用,测各脚阻值正常,接下来该怀疑哪了?  I/O?SB?BIOS?

网友:
是不是键鼠口连接的电容有漏电啊,,,,CMOS设置程序久一点看能不能用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必要条件是5V供电要到位

网友:
现在,在CMOS中  测各脚电压   发现鼠标口二脚没有电压   怀疑鼠标口电路有短路  于是  不插鼠标启动,正常进入系统  键盘口能用  键盘正常   现在怀疑应该是472排阻或排容损坏了吧

网友:
取掉接口排容
测亮5V电感的电阻值是否变大,最好在键鼠不能用的情况下测量一下5V电压
换IO

网友:
从主板背面第一脚是供电,3、6脚是连电容、电阻的。

网友:
个人认为先拆排容,再写BIOS,再换IO

网友:
支持孤帆的说法。我想应该是可能由于电容漏电或者是5V的电感有阻值导致供电不足造成的吧。
不过如果有跳线最好放下电。和CLRTC放电扣电池。

网友:
昨天突然断电,今天不能编辑,只好重回帖。
必要条件是5V供电要到位;充分条件是I/O与键盘、鼠标之间的联络要畅通。
先测量键盘口傍边的电感有没有开路,排容可以先吹下来,再测量排阻是否正常,这些板主和各位同仁都说过了。

网友:
1, 测量供电部分相连的跳线的中间针脚对地阻值是否为180欧~380欧
2。测量上拉电阻(472)和电容及电感是否正常
3.  重新刷新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