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6块FX5700的显卡供电短路难搞呀!

楼主(2009-06-19):
收了6块FX5700的显卡,一测都是供电5V,或是3.3V对地短路,测VDDQ没对地短路,有没有好的方法判断是不是GPU内部短路?这里的都是高手和前辈呀!

网友:
把gpu 供电方面的  电容  mos  管  都拆掉

网友:
看来只能是先把供电外围相关的拆掉。

网友:
短路,怎么个短法?你是如何测试的?

如果是黑色PCB大卡,对地阻值在5--15算正常的。
还是先查DC-DC

网友:
是这种板,我不知道算不算大板,我测的就是显卡供电滤波大电容两端,是0欧,应该没错吧。

网友:
查一下电容,看看电感,电感有时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供电多少?

网友:
既然材料这么多
我推荐你先拿一个把GPU拆掉
  然后再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一般来说这种显卡有通病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有拆GPU的焊台,就一把热风枪,强行拆下也装不会去了。

网友B:
我这没有拆GPU的焊台,就一把热风枪,强行拆下也装不会去了。
引用 网友A:

风枪也不一定就装不上的,只是成功率太低了!!!!哎

网友:
都测到明显短路了,还加电,有点不敢。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楼主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吗?5700是没有12供电的,他说的短路也没说清楚是哪短?
我说测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知道楼主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吗?5700是没有12供电的,他说的短路也没说清楚是哪短?
我说测电压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C:

我是测显卡金手指上的+5V,+3.3V对地的阻值是0欧。

网友:
显卡上个图我告诉你测试哪里。。

网友:
我在5楼发了1个图,你看看。

网友:
再发一个

网友:
期待中
我也有几块5700的都搞不定烦了就扔一边了

网友:
先测测管子是不是好的,先换掉坏的再说,不是的话就是GPU短路了

网友:
先测测管子是不是好的,先换掉坏的再说,不是的话就是GPU短路了
引用 网友D:

都是第一时间拆了,管没坏。

网友:
拆下GPU看一下就是,拆下一个可以修别的!!

网友:
再发一个
引用 网友A:

GPU空或坏还有就是你拆掉件的地方应该是3257QE

网友:
就一把风枪还是别整了,基本上本拆一个死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反正都是坏的,就当时又一次练手。

网友:
拆了一块的GPU出来,就不短路,测拆出来GPU上的小电容是短路的,是GPU 坏了,剩下的几块估计也是GPU坏,没维修价值了,只有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