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到26,显示器显示BIOS画面就不动

楼主(2009-06-19):
一块主板,给内存供电的一个场效应管坏了,换上好的以后就主板跑码到26,显示器显示BIOS画面就不动。

网友:
补充一下,主板喇叭长响。

网友:
测试卡26喇叭长响不过显卡,显示器显示BIOS画面就不动换I/O刷BIOS

网友:
从代码看来主板应该通过了,你试试键盘能进BIOS吗(用P口的键盘)?

网友(2010-01-08):
我的TM主板跑85 BIOS画面不动,P口键盘也不管用

网友:
键盘不管用 换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