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6-19):
先马电源不过电 没反应 是哪坏了 啊 该修哪里啊 短接绿线也没反应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查一下保险断没断,看看二极管啊,还电源管子等。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 这种故障主要查哪里啊 一般都是什么管子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