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F开机指示灯狂闪请问该怎么修

楼主(2009-06-19):
DELL 17F开机指示灯狂闪请问该怎么修
这款机型是双行管一个管行偏转一个管高压包请是不是高压包的那一路有问题了还是现在不知道那一路出了问题
在线等急
DELL

网友:
你都作过那些测量?这样提问题我们不好回答,只能告诉你机器冷底板一侧可能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