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没有声音

楼主(2009-06-19):
驱动正常的
没有声音

网友:
楼主可以外接耳机试下,如果有声音则声卡芯片应该没问题,问题应出在喇叭的功放芯片上。否则是声卡芯片脱焊了,或是坏了。

网友:
已解决 仍然谢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学学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