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点位图怎么看

楼主(2009-06-19):
这种点位图,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QQ:654633654

V3000 AMD 点位图.rar

网友:
这位仁兄,不好意思我也未能帮上什么忙,不过你可以把英语翻译成中文,通过中文再用此软件

网友:
唉!为了给你帮助我花了5块大洋,结果下回来打不开,,,
   我用过类似的点位图,不过有点不同,右边都有输入框,要查点输入就行了,在到图中间双击零件就能显示该零件所通的线路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点线图吧。。。没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看来这东西真没什么用?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看看            有这个的图纸没得啊

网友:
下来 看看还可以

网友:
需要看电位图软件,才能看.

网友(2009-07-23):
那个应该跟PDF图结合起来看

网友(2009-12-21):
结合起来也不会看啊

网友:
晕 按下H键不是有帮助提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