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没有时钟

楼主(2009-06-19):
有台T40笔记本没有时钟输出,时钟IC有3.3V供电但是14.318没有电压,换了时钟IC和14.318还是一样没有,没有思路了。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应该量那些地方?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真是有点不明白?该出来的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时钟IC供电3.3V是有了,还要有其他的供电吗?小弟经验不是很足,多指教一下

网友:
您好,很荣幸与你交流讨论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的理解: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时钟芯片的供电正不正常,他主要有两组供电:一是3.3V 二是2.5V 都来自系统主供电IC,3.3V直接通过贴片电感到时钟IC来的,2.5V是通过线型稳压转换而成.
       二是看晶振的有无起振,测两端电压(两端电压不一样,一般相差`0.1V左右)
    三是看时钟的电容有无短路
    四、时钟IC本身坏
注意:请测量一下时钟IC旁边的电容,电阻有无短路,烧坏等现象

网友:
太感谢了
  我还不知道有2.5V供电呢,我马上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时钟使能信号,看有没有,如果还是没有思路,可以加我QQ-316293912,你把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你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4楼的理解得很对,

网友:
同意4楼的,一般供电不正常,电容有问题,还有IC坏。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四楼的可能是修台式机的。笔记本时钟用二组供电的很少。T40就3。3伏。时钟要工作首先要有个控制开关信号,一般都是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