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驱动板会导致间断性黑屏吗?

楼主(2009-06-19):
这个显示开机时候正常显示一会,然后黑屏,再按开关或者重起又亮一会。然后又黑屏。循环!
据说这个是通病,我因为用解决通病的方法换了两个场管和线圈,还是老样子!
请教啊,会不会是驱动板导致黑屏?
通病
黑屏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好象有电流滋滋声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一段时间不用,有时候可以坚持2个多小时不灭。但是两小时后灭了,再开马上又灭,再开马上又灭。

网友:
电源部分好象有吱吱响声,只要插上就有声音
不开显示器查上电源,就有声音。打开显示器就没声音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你直接改一块高压板上去就可以 了 注意要断开他原来高压板的供电

网友:
我没这种一体板啊!我想问一插电源不开机情况下,变压器正常会发出声音吗?

网友:
一般不会,大部分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灯管不良!

网友:
液晶电源部分再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源部分一直有输出的,就是待机的12V和5V什么的都有输出,空载时电源变压器声音大些算是正常的,你的问题灯管的问题在90%以上,有条件,可以外接好灯管测试!

网友:
这个型号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0-03-17):
实际维修中驱动板坏的比率不多,但一旦真是驱动板的事情就烦人了

网友:
你没有说明在黑的时候,指示灯的状态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外接个灯管试2个小时吧

网友:
有时候把 驱动板IC的保护取消还是会这样的故障如何处理?
我反而觉得是驱动板的IC不良引起的。请教了。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一台,听客户反映也是这样的,但是我抱回来就一直用都没问题,但是屏下方偏暗,我想可能也是灯管问题,但是无从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