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锡炉

楼主(2009-06-19):
想买个锡炉大家请帮我选个

网友:
随便买一个就行。

网友:
咱家淘宝店里没有啊。。。。。。。。。。。。郁闷
能换CPU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当然,,价钱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成正比的

网友:
炉子随便搞个就行,5-600元,但是强烈建议LZ搞好锡条。锡一定要好的!!!

网友(2009-10-10):
买什么牌子的锡条好啊?

网友:
有合适的最好大家推荐一个,随便买的话有的换主板内存槽是不行的。还有的熔锡太多。锡都比炉子贵。我也在关注锡炉。

网友:
锡看牌子没有用,市场上一般都是“云南锡业“,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颜色要白...然后就是把它用力弯曲,能够反复弯曲三次不出现裂纹就可以了,断裂那就不用谈了

网友:
我用的是DIY的锡炉,锡条用的韩国货,成色特好,比国内货强多了,是朋友们从韩资厂赞助我的

网友(2009-11-09):
其实买锡炉应该买大点的,太小了第一温度容易波动,其次加焊的话大主板容易变形!而且锡炉加锡一起也要好两千的!不如买同江的2温区的BGA了!不过有锡炉可以换槽子!一些座子什么的!

网友:
想买一个能换内存槽子的锡炉,基地也有就好了.

网友:
锡炉好像不太实用。。。。应当花最少的钱 办最多的事,所以从实用角度来说,。。。。。。有钱还是买点最实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