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KC-775F故障问题!

楼主(2009-06-19):
故障现像,640X480是正常,分辩率越高行幅越窄,刷新率上到85就会发出吱吱声,就会看不清画面

网友:
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哟,好像你不是专搞维修的吧,描述一点也不专业

网友:
这款显示器有两个通病.1:ROM资料常出问题.2.高压包容易坏.这两个东东都能引发你所描述的故障.

网友:
看一下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分辨率越高,行供电也越高:
640X480----80V左右;
800X600----100V左右;
1024X768--120V以上。先作个测量........
2、不同的分辨率接入的S校正电容也不同,就是与三只MOS管D极相连有电容,看看有没有失效的。
3、重点查一下逆程电容有没有失效。

网友(2010-04-02):
哪位大哥有这种机的ROM数据啊?

网友:
试一下这个。

775D[STV9118 HKC-2004A 0506AK12N1].rar

762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