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MOS管

楼主(2009-06-19):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原因会导致CPU供电的MOS(下管)烧坏呢?今天遇到了个问题就是开始是一个MOS(下管)烧坏,后来更换了一个好的,接负载插上电源量三组下管的波形都不正常,不到一会儿三个下管都烧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是好的,做过功率测试都在额定值内,所以可以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那测测电源滚里输出管理

网友:
我有測量了下下管有個10K左右的電阻阻值變小,甚至有些接近0,怎麼去判讀這個電阻是否是因為MOS燒壞而導致電阻變壞,還是因為是電阻的原因而導致MOS燒壞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电源IC,不行的话把短路那相供电拆掉`照样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把下管都拆除了還能供電嗎

网友:
当然不能够啊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下是否有可能下管的损坏可以导致和PHASE相连的那个电阻被烧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