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rl 加热才能启动

楼主(2009-06-19):
有一intel 865 perl原装主板,隔1天不用就不能启动了,每次用电吹风对着南桥附近吹一会就能正常启动,换过32.768晶振,谐振电容电阻都换过,南桥按压也不起作用,对南桥加焊过问题依旧,只有对南桥进行加热才行,只要能启动就一切正常、系统也很稳定,有知道原因的望告知。

网友:
旁边的电容换过没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换~~~~~~~~~~~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换了几个,也试过加热电容的办法,不管用

网友:
可能是南桥内部有问题,,可以先把南桥洗一下,里面可能有灰尘,南桥是用锡球焊在主板上的,所以南桥和主板有一点点空隙,,,把这个空隙洗一下,

网友:
LSD兄弟的说法有依据
可以先清洗南桥底部,不行只有换桥

网友:
先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先清洗一下试试、不过今天发现新情况,加热温度高了也不启动,大约温度在30-40度时启动(手感温度可能不准)

网友:
变形虚焊的一种吧,温度高了,侨形过大,又出现虚焊,温度刚好,虚焊解决!

网友:
假如是虚焊各位是怎样加焊的,温度,风速,我以前焊坏过南桥所以有些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