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又一通病现象

楼主(2009-06-19):
NVIDIA NF4又时好出现 (不关什么牌子板子)能开机一会就停 或接着停(掉电) 有时过了内存就掉电 有时点亮显示一会就掉电等 一句话--开机一会就停
这一现象 我遇到 好几次 且是不同的板子 但芯片是NF4 加焊过NF4 CPU 供电 等请教 高手
谢谢
cpu
芯片
掉电
通病

网友:
内存电压是否过高。。。。
K8 主板 内存电压高了会导致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