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400E主板。点不亮。I/O芯片巨烫,CPU风扇转。

楼主(2009-06-20):
(无正文)

网友:
I/O短路了,先替换个

网友:
先换IO,换过之后,如果不行,那就是桥烧了!!

网友:
我的IO芯片是950910AF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吗?
谢谢告诉我

网友:
我有个950901BF可以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搞错了.是时钟芯片.芯片是950910AF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吗?我有个950901BF可以吗?

网友(2014-09-18):
很明显  io坏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