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17液晶显示器。用一会一闪一闪就 灭了

楼主(2009-06-20):
我有一台方正17液晶显示器。用一会一闪一闪就 灭了 。指示灯是绿色。就是不显。我 换过高压板问题还是 没有解决。也外接新灯管试过。还是没有 解决。各位路过的 大侠看看是怎么回事。知道告诉我 哈。谢谢了。

yzz163 -12 标题不清

网友:
给你修改了,请遵守本站规定。
如果你连标题都不愿意花时间写清楚,那有谁愿意来读你的帖子呢?又有谁愿意给这个毫不负责的帖子来认真回答它的提问呢?!

网友:
你能帮帮我 嘛 ?谢谢了 我 真的 好急啊

网友:
如果换过高压板也是这个问题,那么你就怎么不考虑一下电源了?12V一直是正常吗?这些基本的电压你都不去测试,然后再到论坛上来求助,谁又能帮上吗?这些电压参数都是用来做判断的一个依据,就如医生要测量体温,要你去拍X照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