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求助

楼主(2009-06-20):
D500开不了机,MAX1999发热,输出3V  5V的场管无问题

网友:
5V场管的编号是不是Q28  Q30?

网友:
先把1999换了,测6脚SHDN#有没有大概相当于DC-IN的电压,20脚V+电压是否正常,8脚REF是否有2V左右基准电压,还有3V 5V的开启信号是否有,我对这个芯片的激放电压的走向不了解,所以我建议先换了再说。

然后还要注意周边元件是否有短路。测3V 5V ALWAYS ON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再一百多欧左右。。

小弟愚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已经确认3V SUS被拉低到1。2V,后面怎么查?请高手指点

dell d505的电路图.pdf

网友:
对不起,上错图

DELL d500.pdf

网友:
看看 18脚和25脚 问题一般出在这里

网友:
Q57管(3。3V)开机1秒电流上到130MA正常吗?

网友:
故障已经排除,现在有个新问题,代码灯为:1-0-0 呆会把故障原因放上来

网友:
用检测卡跑一下,查下代码, 再去找原因

网友:
RE: dell d500求助(问题已解决)

坚持3V SUS 被拉低是因为有漏电查起。
果然,当把温控EMC 6N 300 的3V  SUS断开之后开机正常,后发现除去温控IC后,CPU风扇狂飞并降频至200MZ左右,(这点有机子降频的机油可参考)现在问题是故障代码为:常亮-不亮-不亮,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