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报警

楼主(2009-06-20):
开机无显示,,,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都是短声,有时就不报警,更换内存故障依旧,集成显卡的,北桥上的供电都有1.05    1.8    1.5,会是北桥的问题吗?按压北桥也不行
电流从0.4--0.9--1.1----0.83

网友:
会不会键盘按键短路引起报警的啊?之前我也修过这种现象就是键盘短路..

网友:
先用最小系统法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开机以后把键盘拔下来还响么,是键盘连键的报警声么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来给解决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键盘卡住咯。。 常见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保证不是键盘的问题  因为没有插键盘

网友:
内存问题吧,排除内存先

网友:
那是报键盘的多,要么键盘进水要么键盘卡住了,再着就是键盘坏。

网友:
应该是BIOS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