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9-06-20):
我有一块845的板,开机都正常,就是进入系统后玩了一会就会蓝屏,蓝屏代码为0x000007或08,去网上查说是(储存体控制器错误,)硬盘和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看是主板那个部位坏了,

网友:
天气热了,注意硬盘散热问题,可能可以解决,我原来也有个板是这样的情况,后开机箱,用电风扇对着吹,就再也没出过蓝屏了

网友:
内存槽清洗过没有?老板子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先用无水酒精棉球清洗槽,再在金手指上擦点变压器油,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网友:
蓝屏有上千种,先自己排除一下,要学会举一反三。。

网友:
有点像内存,

网友:
换个U试试,U也会出现蓝屏的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坏了也会蓝屏

网友:
先谢了!各位说的那方法我都试过了,现在就差没有换南桥了

网友:
呵呵,我有一个板子,就是LZ所说的开机一会就蓝屏,怎么搞都不对,后来仔细一想是我换一个高速硬盘,就把原来的硬盘换回去/OK,你这个谁也说不清哟。

网友:
07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你有没有换过2~3个系统看看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我也有一块板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