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恢复厂家默认设置出现蓝屏

楼主(2009-06-20):
如题,一IBM8305 恢复了一下厂家设置,一开机要进系统时就出现蓝屏,出现stop:0x0000007f
好像听说过IBM  BIOD设置会造成这种情况,不知道从哪里设,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硬盘和内存的设置吧

网友:
我也知道应该是哪样,可以我怎么改来改去还是不行

网友(2009-07-24):
怎么改都不行,没办法,只好用正常安装,刚安装的时候按F7,也不太清楚是跳过的什么,到是安装上了,可以正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