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加电怪毛病!

楼主(2009-06-20):
IBM X31 待机电流0.03A 此时1631的3V 和5V 有出来,接下开关 电流跳到0.15A后,待机电流变成0.00A 再按开关,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会不会和我的一样,电源IC坏了,我收一T20和你的故障一样,正在找配件呢。

网友:
有保护啊!!

网友:
后级有故障保护了,先排除下系统带负载差再查后级

网友:
会不会和我的一样,电源IC坏了

网友:
电源IC坏了

网友:
有些是1631坏了,有些是电容坏了,不一定的,如果都不是的话,就难修了。

网友:
3v和5v  的电感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