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品牌机开机显LOGO死机

楼主(2009-06-20):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海尔品牌机,开机显示LOGO就死机,昨天放一下BIOS电,可以了,今天又变成那样了,怎么弄在了不行了,我想是不是桥的事啊?

网友:
不是桥的事!重刷BIOS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在bios力吧logo选项关掉

网友:
刷BIOS来试一试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先看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找BIOS试一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不是66的吧

网友:
把硬盘拿掉还是死吗

网友:
查下时钟是否正常,有时候外设的时钟也会造成这样情况,比如USB48M时钟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主板, 如果是的话, 看看座子有没有开焊,

网友:
摸一下各芯片有无发烫,,没有的话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先拔掉硬盘再试下,本着从简到难的思路

网友:
消下COMS  看下   可能SB的问题要多点吧

网友:
跑 下cmos电路看 是 不 是电容 二极管等的 问题

网友:
我在补充一下,死机了,清一下cmos有时可以开机启动,先刷试试吧?

网友(2009-11-08):
是南桥虚了吧,压一下试试

网友:
看下键盘能用不.有的检测不到键盘会档机

网友:
先刷一下 BIOS  然后把本体换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英特尔的开机之后就死机不动了。然后换了内存就好了。希望楼主换内存跟硬盘试一下。先不要刷BIOS的。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