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一台17寸LG液晶显示器有重影,屏幕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屏线重插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屏线 驱动 检查

网友:
是不是15针的数据线有问题,换根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 ,有会的指导一下

网友:
学习,解决了把问题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