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300P 跑00 电流0.25

楼主(2009-06-20):
神舟优雅Q300P  客人拿来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黑屏,能听到嘟的一声,听客人说能看到有神舟的影子,可能是高压板问题,位外显也不显示..,,我接收到打开发现Q10 D极撬起,不像是人为的,这时电流在0.02.焊好后待机电流在0.04.按开机可以开机,哈哈大笑一声,可是电流跑0.25不动,风扇不转,测试卡跑00.

本人修主板的,对本本不太懂,谁有这个机型的图纸啊,我测各电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现测内存旁边,北桥背面的很多小电容都是对地短路的,现在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从那里开始拆.会是北桥坏吗,

网友:
查查待机电压。。。

网友:
你说的短路是0欧吗?若是,那就北桥短路,太明显了。

网友:
cpu没过啊  查CPU电路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路吧。。。CPU还有点早。。把待机弄明白了再找别片

网友:
测一下各分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是北桥短路了,要不是给北桥供电的有短路

网友:
谢了,明天发外地做桥了,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吧,0.2的电流一般是无CPU电压,或者无主时钟!INTEL的CPU的电压信号和主时钟有关系!最好不要轻易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