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着是个什么元件?(偏转线圈板上的)

楼主(2009-06-20):
请问着是个什么元件?(偏转线圈板上的)
如图圈住的, 不知是不是烧黑了, 上面写着DSC 200,板上面注着慌TH 符号锯齿线 (难道是保险吗? ),测它会蜂鸣。

网友:
背面的线路

网友:
你这个LG的问题复杂化了。从简单的入手吧。。。。不要还没有排除其他地方的故障可能性就指定的偏转线圈的问题。那样容易走入死胡同

网友:
调CG用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