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s4电源板的3.3V电压和12V压为别只为1.95V和9.79V电压都偏低!

楼主(2009-06-20):
飞利浦150s4电源板的3.3V电压和12V压为别只为1.95V和9.79V电压都偏低!

哪儿的问题一般?

网友:
看一下 中间的稳压管

网友:
稳压管没有穿~~~~
如果坏了用什么可以代用?

网友:
次级电压输出偏低或偏高,问题主要出在次级采样和反馈电路上

网友:
哈,搞定了~~~
我们都被电压偏低所误导了~~~

这个电源板提供两种接口,一是220V直接输入接口,一个是电源适配器的12V接口,真感叹倒底是国外产品做工考滤真全!
我用电源适配器试了一下,电压3.3V有2.6V左右,12V是12V了,但是此时为白屏电源指示灯绿一会儿不亮按了开关也没有反应还是白屏!!!
想N久,倒底是哪儿的问题,我就加焊,把变压器等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
由于上面提到电源指示灯绿一会儿不亮按了开关也没有反应还是白屏!!!
我把注意力放到驱动板上,看到一个8脚rom芯片型号24C芯片,查了相关资料有人说要刷程序,我设备不全没有编程器,刷程序对我来说是没有戏了~~
此机灰尘很多,用了好多年,拆开时全是灰,我想此24C芯片是插针式的会不会由于是时间长了氧化或是灰尘的原因呢?!反正我也没有编程器死马当活马医先把它拆下来看下擦了一下,再装上去~通电,量电压3.3V还是2.5V左右,12V还是9.7V左右,便是此时电源指示灯亮了为经绿色,有图像了~~~

呵呵~~修好了,原来是因为24C 这个IC与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与电压偏低一些没有关系~~

我个人猜想电压偏低一点可能是由于此时整机没有全负荷工作造成的,等全负荷工作时电压可能会上升一些~~
仅以此经验提供给大家,望大家在碰到相同问题时少走弯路~~~
讲的不对请讨论~~~

网友:
又学一招,好经验。 这样的接触不良我在修CRT 显示器的时候遇到过。24CXX 的带插脚的 在LCD 驱动板子中 实在是少见。

网友:
5楼说的,电压偏低,是没有全载造成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空载时,电压才会高,负载有了,只有电压拉低!

网友:
是24C04吧   这是这个保存IC    跟液晶的色彩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 电压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