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维修实战

楼主(2009-06-20):
昨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超锐K431机器。
南桥G430,北桥集成显卡G6100。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升至0.97左右,不显。重复重启,断电后再上电,自动触发,无法按开关键关机。南桥发烫。
故障判断:无法按开关键关机,且南桥上无散热片,估计温度过高造成南桥虚焊。
解决办法:重做南桥,上电开机,可进系统,开关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值得学习.我也遇到过清华同方的机子,不过我修好了,是因为供电的问题.南桥的问题的话,一般都比较难搞.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出问题的多!
不太好说!也有可能是你加热南桥的时候北桥被预热了!
看看吧~如果短期内返修应该可以北桥的问题!
这个本子南桥的温度我还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