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6-20):
什么牌子的屏没注意看 客户拿来是白屏。初步诊断屏坏。拆开用用通用驱动版点屏,还是白屏。量屏保险为断开。换一保险。连白屏都不出现了 驱动板电压被拉低。屏有短路。量VGH阻止很低。拆掉产生VGH的电容。阻止正常。 换一同样的电容。屏正常 收150
屏坏

网友:
我遇到过白屏的显示器,可自己没敢修,返厂了。值得学习!

网友:
我修过的白屏故障就没有这么幸运过。多数是屏升压IC,场效应,时序控制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