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启动电压(ON/OFF)查哪里

楼主(2009-06-20):
联想LXM-L17AB冠捷代工的,12V正常 按键5V正常 MCU5V供电正常,
就是按下开关键后没有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启动电压,所以就启动不了灯管。请问这个启动电压应该怎么查。本人是新手 还望各位大师不要嫌麻烦说的详细点 多谢多谢

网友:
查驱动板,开关信号是由驱动产生的~~~

网友:
冠捷做的 有写是MCU 有问题 NT68F63L 容易坏。  表现的故障是不开机 电压正常。

网友:
启动电压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之分的,要确定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多数机型是高电平开机的。按开关时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ONOFF电压是由谁送出的?如果只是没有ONOFF电压,可以强接高电平,观察有没有图像。如果只是没有ONOFF,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
强接了3.3V试了试 显示是白屏

网友:
启动电压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之分的,要确定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多数机型是高电平开机的。按开关时电压有没有变化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