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D的板子屏暗没有启动电压信号是什麽坏了

楼主(2009-06-20):
开机启动后屏暗现象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什麽问题、
信号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虚汗了,要不你就飞一根屏供电作为启动电压,看看高压板工作了没

网友:
我也见过此故障,后来没招,飞了一个屏电压给他,但开时时会闪一下。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招我经常用,特别是没图纸的机器

网友:
显卡或者是北桥,要不是高压条出问题了。

网友:
跑下那条线路嘛。。就知道了。。。

网友:
就去加焊显卡吧,这系列的机器加焊显卡肯定好

网友:
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外接看看什么情况再下结论,如果外界都不正常,你飞3.3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