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触发会不会烧北桥?

楼主(2009-06-20):
华硕P4VBX-MX主板,上诊断卡触发,跑FF,复位灯常亮。主板CPU主供电无,过了一会重新触发的时候不能上电,强制触发也不行,CPU供电的12V短路,拆掉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短,拆掉了两组MOS场管之后,短路解决了,突然想看看这样还能不能触发,接上电源,同样可以触发,跑FF,复位灯还是常亮,正在思考中闻到一股糊味,一摸北桥下面很烫,断电之后打北桥下面的电容,有几个已经直接为零了!
    是不是我的这次操作才导致烧掉了北桥呢?高手给个思路说说,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下管或者电源管理芯片被拆导致cpu供电上升,通电直接烧北桥

网友:
就是,CPU供电检测不到电压,输出电压升高就会烧北桥

网友:
关键是:
       1、给CPU单独供电的12V电源我没有插上去。
       2、此板是两相供电,我已经把两相供电的上下管都拆掉了。
       3、电源管理芯片也已经被拆掉了。
击穿北桥芯片的电压究竟从何处来呢?

网友:
这样 最好不要通电哦

网友:
老兄你取的是下管吧???呵呵呵,,牛人哦!!!

网友:
如果没插12V四针的,应该不可能烧北桥呀

网友: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