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点位图软件BoardView

楼主(2009-06-20):
请教关于点位图BoardView这个软件怎么使用呢?我找到了快捷键的标注但不理解其含义,能帮我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U和L可以理解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有  但不知道怎么用 估计只有工厂呆过的 人会用

网友:
有一些命令需要配合ICT仪器使用。Zome in和Zome out是放大缩小。D查器件,N查信号。Space换一面。应该还有个R。旋转用的。其实超级简单。

网友:
谢谢
版主
我尝试用O
这个命令查找元件的料号没有反应
呵呵
不折腾了

网友(2009-08-02):
这个软件可以看个芯片脚和那里连在一起吗

网友(2009-11-17):
和ibm的好像差异很大,不知是否能找到元件间的连接

网友:
最近有了解到“C”的用法

网友:
我想知道走线,如从某脚出发的线路到哪几个元件。试了好几次,也没找到。

网友:
找到点感觉:S SHORT,好象是说过孔,可能看到几个脚显示出来,应该就是相连脚了。

如:以旭日150为例:击S 输入221,可看到U15的14 10脚白点,说明这两个脚通过$221相连。

不知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
我也是刚看这个,SHORT  是短接的意思,就是与其直接相连的应当是
里面的Nail这个是过孔的意思应当,就是钉子.
V3000那个点位图里,是用第二菜单,查看,直接可以选取过ALL  Nail number这个命令就可以直接查看,所以推理成Nail为过孔,
第二菜单译为:
第一个PAN  点后出现十字星,应当是点取选中后为点取部分放在图示的正中心.
第二个  就是清除以前的所有操作了
第三个ALL  Parts number 应当是显示所有部料号(部件号)  对于图纸应当有用
第四个ALL  Nail number   应当就是所有过孔部分的显示了.
第五个Set Default  size   应当是设置显示图的比例大小
个人里解,还在学习啊

弱弱问句,可以给加点分不?

网友:
Device  这个选项是直接选取部件号(料号)查找的,输入后点OK,就会直接显示,部件的位置

网友:
如果用过PROTEL或POWERPCB就不难理解这些了。
一块主板PCB一般有4层,顶层(top layer),中间两层:电源层,地线层(middle layer),底层(bottom layer)。上下两层布线一般按照交叉规则。比如顶层用水平走线,底层就用垂直布线,这样就会规整,容易布通线,有交叉的地方就要用到过孔(via),从一层连到另一层。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网络(net),一条网络上的所有点是通的(short),比如地线。

网友(2010-01-14):
一直在找这个软件,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0-03-05):
请问前辈,这个能不能打开*.brd类型的点位图啊?

网友(2010-04-06):
楼上的,brd类型的点位图当然能用BoardView来打开啊。

网友:
大致地了解了一些,挺简单的吗 ,大家讨论讨论就出来教程了。
不过这软件和ibm 的真是一天一地

网友(2010-05-11):
还是ibm那种好用,上手就用。这个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