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50D不显示

楼主(2009-06-20):
能开机,电流0.4----0.83-0.84-0.85-0.86-0.87-0.88-0.89-0.90-0.91-0.92-0.93-0.94-0.95-0.96-0.97-0.98-0.99-1.00-1.01变化,可能我的描述有点夸张,但大体就是这个样子的,电流一点一点往上升,换过内存,加焊过北桥(INTEL 855GME),过故障依旧,不知该怎么办?
有BIOS的顺便提供一个吧,谢谢!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都能走到0.92A,插上内存电流能走到1.18A,不过也是一点一点升上去的,换过CPU也不行,到底是哪地方的问题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