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吗,不同意见的请进

楼主(2009-06-20):
一块865的原装主板不开机,待机电压有,开机键上电压也正常开不了机,,在不点开机键的情况下摸I/O有发热 可以绝对肯定是I/O下岗了吗?还有就是这个I/O太不好找了型号是PC87372 IBU/VLA 请朋友指示。。非常感谢 ,不知所云!!!!就是这个板
开不了机

网友:
我记得用LPC47M172可以代。

网友:
IO在待机情况下发热肯定是不正常了,一般来说会骒5VSB或3.3VSB电压有短路。

网友:
小弟之前有修过一些这样的板....但一般都是换同型号的.....(之前不知道SMSC的IO该怎么代换
)不过,孙老师的建议可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