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G31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0):
一块联想机器的G31主板,不通电 强加电可以,但是点不亮,据说是被雷击坏的,所以把网卡芯片拆掉,这样一来通电是通电了,可是是自动通电,也不亮机。太郁闷了,困顿中,不知道改怎么继续了!

网友:
可能IO坏了

网友:
非正常的自动上电破坏了主板的时序,所以很难正常工作。你要先把自动上电这个故障解决再说。

网友:
你摸一下看南桥烫不烫,雷劈最喜欢挂南桥了

网友:
SB吧  或换下BIOS   容易坏啊

网友:
雷打坏   下网卡,IO,不行南桥挂的多!!!

网友:
查开机电路。。测开关电压,从开关开始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