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0):
我有一台A30无法安装显卡驱,只要一装驱动就蓝屏,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显示,但是肯定不行噻,看网页都一抖一抖的,原先以为是克隆版XP问题,用单XP一步一步安装也不行,驱动已更换很多了。是不是显卡挂了哟,
显卡

网友:
应该就是硬件的故障了,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你去做一下吧

网友:
重做吧,重做不行就换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北橋也有可能喔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
问题在显卡部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应该是A30的通病,显卡容易坏!

网友:
确定驱动没问题后,加焊或重做显卡应该可以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A30,A31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
做显卡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