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雷人的问题,精英K8M800

楼主(2009-06-20):
精英K8M800.集成声卡,系统找不到声卡,声卡3.3V和5V供电正常,有时钟,复位,换过声卡芯片,最后连南桥也换了,就是找不到声卡.没招了,小弟技艺不精,请高手指点两招!
芯片

网友:
刷BIOS 测声卡和南桥的连线看断了吗

网友:
6.7.8.9.PIN看下拉

网友:
声卡芯片的晶振换了没有

网友:
看看声卡旁边有没有跳线

网友:
用不着干南桥吧,加个外接不更好一点?

网友:
声卡IC旁边是不是掉了什么零件?有时掉了一个电容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