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MX/S开机跑15怎么办啊

楼主(2009-06-20):
ASUS K8V-MX/S开机跑15  换过I/O和BIOS  怎么修啊

谢谢

网友:
你是换的BIOS 还是刷的BIOS?  之前是什么症状 说说

网友:
15说明CPU 已经过了 可能内存那里出问了

网友:
奇怪  复位一下可跑78   正常   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压桥看能跑多少,如果能跑起来那就是桥脱焊的问题了

网友(2010-04-03):
可能是BIOS有问题,重新刷下,我下过ASUS的刷完后就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