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本子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加焊坏了,求救

楼主(2009-06-20):
SONY PCG的,很老的一个本,P3 600的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我加焊了一下H8S开机芯片,
现在正接开不了机了,
有办法弄吗?
开不了机

网友:
芯片没焊好,检查下,是否焊连了

网友:
一定是你芯片没焊好。。估计焊短路了。。换个看看

网友:
SONY的本就这样 如果芯片焊的没问题的话给COMS电池放下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