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跑05怎么修 不知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6-20):
HP 主板跑05 怎么搞啊
各位
谢
主板

网友:
有点象是BIOS出问题,05最多出现在INTEL主板多

网友:
LZ 描述详细点 什么都没有只有个代码 很难回答的

网友:
开始好象是PCB开路了 接OK 没问题了
怎么搞啊

网友:
更正下 不是HP的是ASUS P4GE.FSC 1.01 的主板
帮忙看下 怎么修

网友:
你是从哪个代码跑到05的 还是开机就是05 楼主要说清楚一些 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
跑C1 C3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