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不了

楼主(2009-06-20):
一块V星845板子每次开机要按F1,BIOS信息保存不了,即:我的机器关机断电后再开机,系统的时间又返回初始值,做过的设置也恢复到初始状态。电池确定是好的,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电池傍边的二级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忙了..
另外在出现此故障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故障,就是光驱不读盘,在BIOS下个系统下都能看到CD-ROM,但是就是不能读盘,换了N个光驱试过了都一样,把光驱线连到硬盘上又是能正常读硬盘的,奇怪了…有没谁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啊?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看中间的三级管坏了没,BIOS里面你确定吧软驱管掉了啊
不行就换BIOS,南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100%SB问题

网友:
座子    电容漏电    南桥

网友:
跳线是不是没插好?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所以朋友哦,你们说的方法我全试过了,还是没用啊,难道真的是SB挂了啊……

网友:
楼主试试用酒精洗洗CMOS供电部份及南桥,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的你试换下电池座子试一下 可能座子生锈了 一般遇到很多板子是这中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