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500 有线网卡和1394驱动装不上,有叹号

楼主(2009-06-20):
一台HP DV9500 17寸笔记本电脑,采用的是AMD CPU,NV8400M GS方案。使用者说刚开始用的XP系统,一切正常,某天突然发现没有本地连接的图标,设备管理器里面有2个设备有感叹号,分别是有线网卡和1394控制芯片。不管找什么驱动来试都是装不上,系统提示无法启动该设备(错误代码10)。换了很多个版本重新装XP系统也不行,以前是根本不用关心这2个设备的驱动的。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去问了外面的维修店,有人说是南桥有问题,有人说是BIOS有问题,也有人说是PCI总线上有信号不通....故障不大不小,就一直拖着。
    直到今天下午事情发生了转机,在安装了一个克隆版的Vista系统后,居然发现所有的设备均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只能用那个版本的自带驱动网卡才能正常工作。换了最新的驱动又有叹号出现了。
    在网上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网卡出现叹号无法启动的帖子随处可见,但都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专业,深入一点的解释。这次这台DV9500虽然通过换OS暂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其中的机理还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分析的。各位对这种网卡不能启动有什么看法?欢迎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那应该还是驱动问题吧,你用驱动精灵叫他自己更新下试试看看可以吗?

网友:
某天,偶遇一方正台机,重装系统后,声卡驱动已经安装OK了,但是就是找不到音频设备。更换N多驱动无法解决故障。至此无解,只好请客户买个USB声卡解决。真希望有高手能解决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确认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去官方网站去下载驱动,或者下载驱动精灵之类的驱动软件,更新驱动如果还是同样状况的话,就应该是硬件问题。如果你不是常用1394的话,本人建议直接拆掉1394芯片,或者看BIOS里屏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