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6-20):
我有个MP3,杂牌,可以正常开机和关机,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开机后,一选到音乐那里,一按播放,就自动由又重新开机,就是重新出现开机LOGO。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充电

网友:
重新刷一刷固件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在网上买的,怎么刷哟。

网友:
在固件吧里找主控型号啊!在下载相应固件

网友:
主板上有型号,搜一下,相信会有的。

网友:
是不是按键串键了啊

网友:
有可能主控IC虚焊或短路了,拆开拖拖。。。。

网友(2009-07-21):
先升级程序,再看看有没有假焊的

网友:
1换个音乐文件试一下 2格式化一下,3重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样的故障 最好先拆机。看看电池的电源线有没有脱落。如果电池线脱落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