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有电源显示灯不亮

楼主(2009-06-21):
明基Q7T4显示器电源有300V,指示灯不亮,电容1000UF与470UF都换了,Q601  K3264也换了,4个C5707与两个FU9024都没坏,指示灯就是不亮,断开PF801也不亮,在PF801上有18V电压.这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PF801是什么东西?先查5V和12V输出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按键爱坏,检查一下 有没漏电了

网友:
注意保险!!还有就是电容

网友:
测下5707旁边的R75电容,这个BENQ的LCD最容易坏

网友:
今天刚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是开关安键的那条线到焊点这里断了一点,也不知道是拆的时候弄的还是怎么的,换了个按键还不行,仔细看发现断线了,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测了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