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板p4v88内存管的代换

楼主(2009-06-21):
一华擎板p4v88测试上机,能跑码,显24,测内存供电只有1.4伏,偏低,查供电管型号为apm****6.已模糊了,看不清楚,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仔细擦干净看一下,感觉你说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这种板子的电压比其他品牌的高出0.5V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你测量的应该是1.25V那路电压。

网友:
谢谢,已修复,用了一个60n03的换上,测对地正常,上机,有显示,测供电管输出正常.2.6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