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普电源SP-365WB

楼主(2009-06-21):
客户拿来一电源,整流管 和开关管(13007)均烧坏掉,13007 B、E极间的电阻也烧坏,不知道BE极间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补充一下,电阻是色环电阻,看不到色环了。有知道的老师请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13007BE极间电阻一般是 2.7K。回答完毕

网友:
多数电路图上是1.5k或者2.7k.

网友:
谢了,找颗焊上试试

网友:
今天没事,找了两颗电阻换上后,有绿线5V 和紫线5V电压,短接绿线,电源不解发。求助哪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