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中没有光驱盘符

楼主(2009-06-21):
一台845主板的主机,BIOS中有光驱显示,开机自捡时也能测到光驱,按光驱面板开关弹出正常,
但在我的电脑中没有光驱盘符,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光驱显示,求解决思路。谢谢
电脑

网友:
先放张碟试试,看能不能使用。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有时候声卡装错会和光驱冲突的,楼主看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在系统属性/设备管理器/IDE ATA/ATAPI管理器/主,次要IDE通到上右击属性,在高级设置里把设备类型改为自动检测

网友:
换相根数据线试一下,,,或者换个光驱试试,,,再不行就清空BIOS,,,,最后再重装系统